关于8962产生PWM

楼主:
请问哪位大哥,我用EasyArm8962编写了下面这个程序,想试着通过按键KEY1改变PWM的输出方式,为什么我的GEN0能够实现按键就正常翻转,而GEN1输出是翻转了,但是幅值变得小的很多,现在纠结中。

#include  "systemInit.h"
#include  "pwm.h"

//  主函数(程序入口)
int main(void)
{
    jtagWait();                                             //  防止JTAG失效,重要!
    clockInit();                                            //  时钟初始化:晶振,6MHz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GPIOPinTypeIn(GPIO_PORTE_BASE,GPIO_PIN_2);
    GPIOIntTypeSet(GPIO_PORTE_BASE,GPIO_PIN_2,GPIO_LOW_LEVEL);
    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2);
    IntEnable(INT_GPIOE);
    IntMasterEnable();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GPIOG);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1);
    GPIOPinTypePWM(GPIO_PORTB_BASE,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PinTypePWM(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
    GPIOPinTypePWM(GPIO_PORTG_BASE,GPIO_PIN_1);
    GPIOPinTypePWM(GPIO_PORTE_BASE,GPIO_PIN_0|GPIO_PIN_1);
    PWMGenConfigure(PWM_BASE,PWM_GEN_0,PWM_GEN_MODE_UP_DOWN|PWM_GEN_MODE_NO_SYNC);
    PWMGenConfigure(PWM_BASE,PWM_GEN_1,PWM_GEN_MODE_UP_DOWN|PWM_GEN_MODE_NO_SYNC);
    PWMGenConfigure(PWM_BASE,PWM_GEN_2,PWM_GEN_MODE_UP_DOWN|PWM_GEN_MODE_NO_SYNC);
    PWMGenPeriodSet(PWM_BASE,PWM_GEN_0,6000);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PWM_OUT_0,4000);
    PWMDeadBandEnable(PWM_BASE,PWM_GEN_0,60,60);
    PWMGenPeriodSet(PWM_BASE,PWM_GEN_1,6000);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PWM_OUT_2,4000);
    PWMDeadBandEnable(PWM_BASE,PWM_GEN_1,60,60);
    PWMGenPeriodSet(PWM_BASE,PWM_GEN_2,6000);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PWM_OUT_4,4000);
    PWMDeadBandEnable(PWM_BASE,PWM_GEN_2,60,60);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Out(GPIO_PORTA_BASE,GPIO_PIN_4);
    GPIOPinTypeOut(GPIO_PORTC_BASE,GPIO_PIN_5);
    GPIOPinTypeOu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6);
    PWMOutputState(PWM_BASE,PWM_OUT_0_BIT|PWM_OUT_1_BIT|PWM_OUT_2_BIT|PWM_OUT_3_BIT|PWM_OUT_4_BIT|PWM_OUT_5_BIT,false);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GPIO_PIN_4,0x00);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GPIO_PIN_5,0x00);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GPIO_PIN_6,0x00);
    PWMGenEnable(PWM_BASE,PWM_GEN_0);
    PWMGenEnable(PWM_BASE,PWM_GEN_1);
    PWMGenEnable(PWM_BASE,PWM_GEN_2);
    for (;;)
    {
    }
}
void GPIO_Port_E_ISR(void){
    unsigned long ulStatus;
    static unsigned long temp=0;
    ulStatus=GPIOPinIntStatus(GPIO_PORTE_BASE,true);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E_BASE,ulStatus);
    if(temp%3==0){
      PWMOutputState(PWM_BASE,PWM_OUT_0_BIT|PWM_OUT_1_BIT|PWM_OUT_2_BIT|PWM_OUT_3_BIT|PWM_OUT_4_BIT|PWM_OUT_5_BIT,false);
      PWMOutputInvert(PWM_BASE,PWM_OUT_0_BIT|PWM_OUT_1_BIT,false);
       PWMOutputState(PWM_BASE,PWM_OUT_0_BIT|PWM_OUT_1_BIT,true);
       PWMOutputInvert(PWM_BASE,PWM_OUT_2_BIT|PWM_OUT_3_BIT,false);
       PWMOutputState(PWM_BASE,PWM_OUT_2_BIT|PWM_OUT_3_BIT,true);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GPIO_PIN_4,~(GPIOPinRead(GPIO_PORTA_BASE,GPIO_PIN_4)));
    }
    if(temp%3==1){
      PWMOutputState(PWM_BASE,PWM_OUT_0_BIT|PWM_OUT_1_BIT|PWM_OUT_2_BIT|PWM_OUT_3_BIT|PWM_OUT_4_BIT|PWM_OUT_5_BIT,false);
      PWMOutputInvert(PWM_BASE,PWM_OUT_0_BIT|PWM_OUT_1_BIT,true);
       PWMOutputState(PWM_BASE,PWM_OUT_0_BIT|PWM_OUT_1_BIT,true);
       PWMOutputInvert(PWM_BASE,PWM_OUT_2_BIT|PWM_OUT_3_BIT,true);
       PWMOutputState(PWM_BASE,PWM_OUT_2_BIT|PWM_OUT_3_BIT,true);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GPIO_PIN_5,~(GPIOPinRead(GPIO_PORTC_BASE,GPIO_PIN_5)));
    }
    if(temp%3==2){
      PWMOutputState(PWM_BASE,PWM_OUT_4_BIT|PWM_OUT_5_BIT|PWM_OUT_2_BIT|PWM_OUT_3_BIT|PWM_OUT_0_BIT|PWM_OUT_1_BIT,false);
       PWMOutputState(PWM_BASE,PWM_OUT_2_BIT|PWM_OUT_3_BIT,true);
       PWMOutputState(PWM_BASE,PWM_OUT_4_BIT|PWM_OUT_5_BIT,true);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GPIO_PIN_6,~(GPIOPinRead(GPIO_PORTB_BASE,GPIO_PIN_6)));
    }
    temp++;
    SysCtlDelay(10*(TheSysClock/3000));
    while(GPIOPinRead(GPIO_PORTE_BASE,GPIO_PIN_2)==0x00);
    SysCtlDelay(10*(TheSysClock/3000));
}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时间我也测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的意思是说,您的程序实现的逻辑是正确的,只是PWM_OUT_2输出的电压幅值不是3.3V?不翻转的时候幅值正常吗?这个看起来像是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用了例子烧写进去,发现输出的电压远远小于3.3V,可能是硬件问题吗??想不通的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检查一下您板子的硬件及原理图吧,PWM输出电平应该和VCC相同,是不是接大负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了例子烧写进去,发现输出的电压远远小于3.3V,可能是硬件问题吗??想不通的哈

怎么测的?PWM信号有占空比,平均电压当然低于Vcc,要用示波器看,另外,如果负载过重要加缓冲。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一般是外围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