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QFP64封装库

楼主:
求TQFP64封装库,谁有能给一份么?谢谢啦

网友:
自己做吧,很简单的,根据实际器件尺寸做。或者用Altium Designer自带的component wizard制作,这个功能在pcb 库中的tool菜单中。还有IPC Footkage Wizard可以做,不过只有PQFP封装,你可以根据器件尺寸改改。我现成的只有QFN封装的。

网友:
用IPC Footkage Wizard做了一个,你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