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avr+avrstudio系统怎么加入自己生成的函数库?

楼主:
winavr+avrstudio系统怎么加入自己生成的函数库?
现在只会生成函数库,例如:mylib.a,mylib.h
但是把这两个文件的路径加入到项目的属性中,把头文件也包含到主程序中,编译的时候系统找不到库里面的函数。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生成后将库文件加到工程中,包含头文件,编译就可以了,头文件中包含函数的声明部分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我已经试过了,编译的时候提示找不到库中的函数。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两个文件都加载到工程中了吗?
头文件包含到项目中了吗?
基本上就这两个关键点

网友:
库文件mylib.a不能直接加到项目中,只能通过制定库的路径指向保存库的文件夹,mylib.h已经加入到项目中,并且用#include包含到主程序中了。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这是我的主程序

#include < avr/io.h >
#include < util/delay.h >
#include "my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静态库函数声明
extern void FlashLedRed(void);
extern void FlashLedYel(void);

void DelayMs(uint t)
{
         uint i;
         for(i=0;i
          _delay_loop_2(4 * 250);
}

int main(void)
{
         //I/O初始化
         PORTB=_BV(PB0)|_BV(PB1);
         DDRB=_BV(PB0)|_BV(PB1);

         while(1)
         {
                  FlashLedRed();
                  FlashLedYel();
         }
}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这是mylib.c文件

#include < avr/io.h >
#include < avr/delay.h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
        for(i=0;i
                _delay_loop_2(4 * 250);
}

void LedFlashMs(unsigned int ms)
{
        PORTA ^= (1<<3);        //Toggle Led pin: PA3
        DelayMs(ms);
        PORTA ^= (1<<3);        //Toggle Led pin: PA3
        DelayMs(ms);
}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这是库文件的头文件

/*文件名: mylib.h*/

#ifndef  MYLIB_H
#define  MYLIB_H

void FlashLedRed(void);
void FlashLedYel(void);

#endif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这是我的项目设置

这是项目

这是项目

这是库文件保存在项目目录中

这是库文件保存在项目目录中

这是项目库文件设置

这是项目库文件设置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这是编译提示,请您多费心给指点指点

编译提示

编译提示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库文件要放在合适的路径下。

网友:
请问楼上怎么算适合呢?我是放在我源程序的目录下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我都写明白了吧?请用过的朋友给个指点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这个编译器没用过,不过做成的库文件 如果不确定怎样设置编译搜索库文件路径可以加到工程中  mylib.a 不能加到工程中吗?

网友:
我在9楼的帖子里面贴上了库文件设置的截图,里面有库文件搜索的路径,这个路径我设的就是项目的根目录,我做的库也是放在这个目录下,可是编译器编译的时候还是提示找不到函数。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不同编译器的要求不同,有的支持任意目录,只要给出路径即可,有的则必须放在指定的库文件目录下,去阅读一下编译器的帮助文档即可获知。

网友:
楼主解决这个 问题了么??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