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的优化问题

楼主:
用keil或IAR编程,发现很难使用其优化功能,一使用程序就不能正常运行,尤其是高级别的优化。我想是不是应该在程序中做相应的指示说明,但具体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给指教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对 Keil 的 C 编译器有较深的了解,盼有经验坛友回答。

网友:
希望有高手给于指点啊

网友:
keil和iar有这个功能吗?hia真不清楚

网友: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优化

网友:
优化是要有足够经验的 简单的优化就是把函数改进一下 减少代码量吧 高级些的就是代码的架构 分三层 这样便于代码移植

网友A:
优化主要靠的是程序结构,编译优化的作用很有限,编译优化只是提高代码效率或减小对程序存储器空间的占用,而好的编程思路和程序结构才是最重要的,至于程序不能运行跟优化无关,是程序编程有误。初学者先不要考虑什么优化,掌握编程语言的应用是第一步,然后重点解决编程思想,在此基础上再言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化主要靠的是程序结构,编译优化的作用很有限,编译优化只是提高代码效率或减小对程序存储器空间的占用,而好的编程思路和程序结构才是最重要的,至于程序不能运行跟优化无关,是程序编程有误。初学者先不要考虑什 ...

编译优化确实会影响程序运行,这点已经多次证实过。在不开优化时运行正常,一开优化就运行不了。
如要使用编译优化,应该在源程序中加某些指示字,譬如volatile等,以避免某些变量被错误地优化掉。

网友:
开启编译优化导致程序不能运行或运行错误往往是存储器分配冲突造成的,要注意软件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么个意思。问题是应该怎么安排程序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么个意思。问题是应该怎么安排程序结构?

这可是一个宏大的问题,很难在论坛讲解,关于编程语言的使用技巧去看语言方面的教科书,关于程序宏观结构方面的需要学习软件工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可以推荐一些相关的资料或书籍吗

网友A:
教科书就可以,我另外发的国外开放课程下载链接帖中有编程原理一课,也值得一看。

网友:
顺便一说,帖子的楼主指主题帖的发帖人,这里是dlyltm而非俺老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科书就可以,我另外发的国外开放课程下载链接帖中有编程原理一课,也值得一看。

请给出该贴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