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中进行系统仿真时,顶层模块与基本模块,求指点!!

楼主:
看书上介绍仿真时,是将基本模块设置成顶层实体,然后在进行仿真,这是为什么?
而这样的话,基本模块都设置成顶层实体,那么顶层模块的顶层实体呢?这之间有啥区别吗?
         求高手解答,我都被这个搞昏了,不知道怎么去理解!!

网友:
在QUARTUS 中可以把任何一个文件都设置为顶层文件进行仿真!

只所以要把文件设置为顶层进行仿真, 目的就是为了产生输入输出端口,以便仿真输入输出激励可以进入,以便仿真!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