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各位神侠,帮帮小女子吧

楼主:
我们要求设计基于单片机的交流参数测试仪,我虽然有一点思路,但是还是很模糊,求求各位帮忙讲解下原理,采集、参数好像有电压、电流、功率

网友:
"帮帮小女子吧" 寻仙里女性npc经常说这句话

网友:
通常的结构是电压互感器(测电压)、电流互感器(测电流)、运放缓冲、AD,然后用MCU运算即可得到电压、电流和功率,如果还要测功率因素,计算会复杂一些,楼主可以先去学习、了解互感器、运算放大器、AD和单片机的用法,有问题最好细化一些,这样针对性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很着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片机A/D我会用,但是对于运算放大器我就不行了,不会看运算放大器的电路图及如何工作,还有互感,听着就怕了,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比较在行啦,你要什么要求啊,具体的参数。是毕业设计吗?还是做产品啊

网友:
具体说测得啥玩意?
交流参数仪,是测三要素还是侧有效值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A/D我会用,但是对于运算放大器我就不行了,不会看运算放大器的电路图及如何工作,还有互感,听着就怕了,急啊!!!

那么就赶紧补补课,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关于运算放大器的有关章节,明白基本负反馈放大器结构就可以了。

网友:
速成的话,就买个现成同类仪器,拆了山寨一个。

网友C:
如果对模电不熟悉,就买个数字放大器,放大可调。外围电路也简单,所有操作纯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模电不熟悉,就买个数字放大器,放大可调。外围电路也简单,所有操作纯数字

那更复杂,而且成本高,学电子,模拟电路是绕不过去的,必须拿下。

网友:
互感器都是外围设备了,知道它的输出的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就成(有些场合会在互感器外加变送器将信号变为4~20Ma)然后知道变比就成。

网友:
数字放大器不复杂,只需要设定增益即可。有些AD芯片内部自带数字放大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做毕业设计的,先谢谢你,我的题目是基于C8051f020的交流参数测试仪,要求只有几句话: 自己选择 交流参数的检测方法、数据采集方法、算法研究、误差分析。
其他的范围啊没要求,可以自己定吧。单片机我有基础,但是关于模拟电路我不太会用

网友:
先上图再说啦 这是规矩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2个"相位"和“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毕业设计的,先谢谢你,我的题目是基于C8051f020的交流参数测试仪,要求只有几句话: 自己选择 交流参数的检测方法、数据采集方法、算法研究、误差分析。
其他的范围啊没要求,可以自己定吧。单片机我有基础,但是 ...

不是打击你,020是C8051F里面稳定性最差的片子,特别是你做数据采集,最好不要用这个片子。这个片子顶多用来做数据处理还行,不过必须严格隔离独立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当年参加电子设计大赛就用的是020,感觉还行,她是做毕业设计,毕竟不是什么产品,稳定性方面可以不必过多考虑。

网友B:
稳定性在于设计,020是成熟的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数字采样吗?

网友:
劝楼主去看书重新学习,相关内容是大二、大三的,只要用心,这个项目做出来不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数字采样 交流电压后 得到脉冲 给020单片机吗? 单片机再运算 得 交流参数 电压值、电流值、功率等?

网友:
女生比较笨的么,看模电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带这么妄自菲薄的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要测交流的参数,有电压值、电流值、功率值、有效值等的吧。。。帮忙,帮忙,就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给你回短消息了,不好意思哈,如果你看到板块的DIY,就知道我最近被折腾得快疯了。加上实习,毕业设计,实在没时间。

不过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万用表的电路,建议你可以参考参考,当然了,估计你肯定是数字的,用单片机做的话,建议采用带AD的,比如STC12C2052,比较便宜容易买,精度一般但估计够用了吧。

用自带AD的会省事很多,不然相当于扩展外部存储器,硬件太占资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数字采样 交流电压后 得到脉冲 给020单片机吗? 单片机再运算 得 交流参数 电压值、电流值、功率等?

 准确说叫AD即模数转换,ADC的输入是模拟信号,输出是数字信号而非脉冲信号,有的MCU片内包含AD,根据你需要的精度进行选择,然后就是纯数字运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定性在于设计,020是成熟的芯片。

你这句话是大大的错误,020是最不成熟的片子,这是大家公认的,连Cygnal的技术都不赞成使用020的片子,因为他们也没有保证稳定性的方案。他们厂家给我打了N个电话,开口就是500和300系列,前者是汽车级。020最恼火的一点是死机后看门狗和外部复位统统失效,只能掉电重启。这是典型的可控硅效应没解决好。

网友:
小姑娘你真正要看的书多,出了模电,还要看传感器这本书,还有电路分析

网友:
交流电路有效值,功率因数的数字计算是根据电压电流相位差算出来的。所以你要测电压值和电流值即可,交流电流测量需要电流互感器,电压测量最好用电压互感器,如果考虑成本的话用Y电容降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好简单啊,肯定很复杂,我想知道是不是对电压逐点采样之后的各个值 求和就是电压了 , 对各个采样电压 求积分就是 功率(或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呃。哪有那么简单,你要滤波,还要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主要是单片机算法的计算 但是外围电路 我是要叙述一下的 我做毕业设计,给市电 降压后 上抬电压  再逐点抽样  我就是通过单片机 逐点抽样之后再运算。但是 我对于如何降压,抬电压 还不会

网友:
降压可以用电阻分压,抬升电压可以用运算放大器进行放大,同时运放还能实现电平的平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那我去看下模拟电路书上有没有什么放大器的电路图可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抓紧了。
感觉你好像没啥子基本概念,本想说,慢慢来,想想时间也不多了,抓紧啊抓紧啊。

网友:
有点像俺当年(也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很多东西也不懂,硬着头皮上,一边上班一边搞,最后也算交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哎。我的就业工作不是这个方向的,这可难为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单片机算法的计算 但是外围电路 我是要叙述一下的 我做毕业设计,给市电 降压后 上抬电压 再逐点抽样 我就是通过单片机 逐点抽样之后再运算。但是 我对于如何降压,抬电压 还不会

发到你的另个帖子中了,去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G:
楼主真的是小女子吗?主要是觉得大家回复得也太踊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的是小女子吗?主要是觉得大家回复得也太踊跃了

呵呵,不排除有网络人妖或者网络异装癖患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哈哈 我不分男女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G:

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话题,不指望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我发现这个帖子貌似比其它帖子稍微人气高一点,是因为楼主是小女子的缘故吗?

网友:
楼主,看到大家对你的质疑,赶紧出来说说吧,HOHO!

网友:
我是女的吖,我没人妖

我只是想快点把我这设计做出点眉目来,求大家帮帮忙好不好!!给我整点有建设性的材料!!
我今天去问过我们老头了,老师对于我的思路感觉还行,让我赶紧画硬件图,我心里很高兴的,这都是这里面的人才的功劳,在这里表示真诚的感谢...呵呵~ 以后还要继续靠大家了呢,几个参数的编程,我想想就是冷汗!!

网友:
回复 楼主:

论坛里面女孩子比较少,呵呵!看到你这么专业,大家才发出质疑
有啥问题,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我跟老师说 把模拟电子电路 书翻出来看了 才知道放大器的好多功用,求和反向放大器可以用来给市电降压处理过的-2.5V~+2.5V交流和2.5V直流求和得到-5V~0V交流,再加一级反向放大器,就能得到0V~5V的交流,再通过两个相同的电阻(取10K吧)二分压,就得到了 020单片机12位A/D ADC0 可用的0~2.5V交流电    放大器采用OP07就行吧?但是电流,就通过互阻放大电路转换成电压 再经过降压至-2.5V~2.5V、求和反向放大电路、分压电路处理过单片机的第2路ADC0行吗?其他参数咋办呀! 我画个电路图传上来,帮我分析下袄

网友:
我才不专业呢

都有人说我要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是我们老头说我有底子,捡得快,呵呵

网友:
“求和反向放大器可以用来给市电降压处理过的-2.5V~+2.5V交流和2.5V直流求和得到-5V~0V交流,再加一级反向放大器,就能得到0V~5V的交流”,多余了,后一级不用,一级加法器就可以将正负2.5V电平平移到0-5V,如果要衰减,应该在输入侧先衰减,否则可能影响阻抗匹配造成测量误差,虽然可以补偿,但不多此一举了么。运放用OP07可以,这个选择是适当的。
“但是电流,就通过互阻放大电路转换成电压 再经过降压至-2.5V~2.5V、求和反向放大电路、分压电路处理过单片机的第2路ADC0行吗?”——互感器出来的已经是电压信号而非电流信号,要考虑过载时的高电压,所以还要对输入信号进行钳位,防止过大信号对运放输入不利,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信号经运放缓冲并平移后,可以用两路AD也可以用一路AD通过分时复用的办法共享,当然,精度上用独立AD更好。

其它参数是计算出来的,包括功率(有功、无功)、功率因素、电量等,相关计算方法要去看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有人说我要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是我们老头说我有底子,捡得快,呵呵

捡的快也得去捡不是么?一般来讲,做应用设计时要阅读大量书籍、文献、资料的。

网友:
我一直没搞明白如何才能(-2.5V~2.5V)+2.5V=(-5V~0V)

网友:
你问的如何通过一个2.5V稳压芯片实现加法电路,其实很简单,对交流互感器出来的信号共地后不要直接引入模拟地,而是在互感器地和模拟地之间串一个2.5V的稳压管或2.5V稳压芯片,这样互感器的地就比模拟地高了2.5V,那么输出自然是+5V~0V了。这个电路我们常用,算是标准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级加法器就可以将正负2.5V电平平移到0-5V,如果要衰减,应该在输入侧先衰减,否则可能影响阻抗匹配造成测量误差,虽然可以补偿,但不多此一举了么。”没看明白啊!1:加法器是反相的,若再加一级反相,会“阻抗匹配造成测量误差”吗?所以解决方案是用同相加法器电路?
2:为什么要衰减?是因为要把0~5V二分压成0~2.5V吗?两个10K电阻匹配不好造成误差?你说的放在输入侧衰减就是,不把市电降压到-2.5V~+2.5V,而是降到-1.25V~+1.25V,然后再用加法器加上1.25V变成0~2.5V吗?
3:电流互感器是将大电流变成小电流的,不是我要的变成电压信号给单片机A/D处理的啊。后面的话就更复杂了不太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电路书上的求和电路是 反相输入放大电路, 输出为-Vo=Vi1+Vi2,树上也说了再接一级反相电路则可消去负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电路书上的求和电路是 反相输入放大电路, 输出为-Vo=Vi1+Vi2,树上也说了再接一级反相电路则可消去负号

书上也说“加法电路可以用反相输入运放组成反相加法器,也可以用同相输入运放组成同相加法器”,你为何非要用反相在多此一举呢?

网友:
你用放大器实现负信号的运算,是有条件的,必须使用双电源供电放大器,这是信号处理用的,我想你的系统没这个条件,所以你还是老老实实用我说的方法,串个稳压管升压比较稳妥。

网友:
直接上图吧,看你头大

这是我公司的标准电路。输出+5V~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62774 直接上图吧,看你头大这是我公司的标准电路。输出+5V~0V

版主太强大了,饶恕我的学浅,经验也少,那个图和术语看不太懂,麻烦版主有时间稍微浅显的讲解一下,您的意思我大概理解是:用同相加法放大器上调正负2.5V交流电压至0~5V需要双电源供电,但我没条件难以实现,所以改用给正负2.5V交流电串联个2.5V稳压二极管(型号3Z1)上抬电压至0~5V呗?这样说没错吧,我怕意思体会错误了就造成些不必要的麻烦。

另外我想知道,2R1(300欧),2R2(300欧),2R10(1K),2C3,2C4为什么那么放置,电压输出就是从2R1(300欧)或2R2(300欧)上输出呗?

网友:
我百度了一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 把大电流变成了小电流 并不是电压信号,你们说的电流互感器输出就是电压信号是哪种型号的互感器,有什么可利用资料么?我现在对于电流测量部分还不会

网友:
建议你查下西安微型互感器研究所,里面有些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级加法器就可以将正负2.5V电平平移到0-5V,如果要衰减,应该在输入侧先衰减,否则可能影响阻抗匹配造成测量误差,虽然可以补偿,但不多此一举了么。”没看明白啊!
“一级加法器就可以将正负2.5V电平平移到0-5V,如果要衰减,应该在输入侧先衰减,否则可能影响阻抗匹配造成测量误差,虽然可以补偿,但不多此一举了么。”没看明白啊!
1:加法器是反相的,若再加一级反相,会“阻抗匹配造成测量误差”吗?所以解决方案是用同相加法器电路?
2:为什么要衰减?是因为要把0~5V二分压成0~2.5V吗?两个10K电阻匹配不好造成误差?你说的放在输入侧衰减就是,不把市电降压到-2.5V~+2.5V,而是降到-1.25V~+1.25V,然后再用加法器加上1.25V变成0~2.5V吗?
3:电流互感器是将大电流变成小电流的,不是我要的变成电压信号给单片机A/D处理的啊。后面的话就更复杂了不太懂

假如要衰减,衰减电路加在放大器前和放大器后会影响内阻,进而影响阻抗匹配,回去翻书关于阻抗匹配部份,电子技术基础教科书上肯定有,在此不讲。

其它问题:

A1:加法器可以是同相的也可以是反向的,看你的输入信号从哪里给入,多加一级反相电路不会造成阻抗匹配问题,但会使电路复杂化,成本可能会因此升高(要看单个IC集成的运放单元数和你需要的单元数),如果不是用于处理富余单元,通常的设计原则不应如此,但有时可用此法来处理富余的运放单元,这属于设计技巧方面的内容,逐渐理解吧。

A2:衰减是根据输入信号幅值和运放供电电压之间的关系来决定是否需要,原则是互感器输出不能高于运放工作电压,这是器件结构的限制。至于衰减在哪里加入,前面已经讲过。

A3:电流互感器的结构和电压互感器的结构本质上相同,都是变压器,输出的当然是电压信号,而AD的输入只能电压,如果需要将电路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用一个采样电阻即可,注意欧姆定律,初中物理的内容。电流互感器要求在输出侧并一个电阻的原因是结构问题,理解它需要去学习磁路、磁材料方面的知识,可以先暂时放放,但不能理解为电流输出,虽然电压和电流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网友:
假如要衰减,衰减电路加在放大器前和放大器后会影响内阻,进而影响阻抗匹配,回去翻书关于阻抗匹配部份,电子技术基础教科书上肯定有,在此不讲。

A1:加法器可以是同相的也可以是反向的,看你的输入信号从哪里给入,多加一级反相电路不会造成阻抗匹配问题,但会使电路复杂化,成本可能会因此升高(要看单个IC集成的运放单元数和你需要的单元数),如果不是用于处理富余单元,通常的设计原则不应如此,但有时可用此法来处理富余的运放单元,这属于设计技巧方面的内容,逐渐理解吧。

A2:衰减是根据输入信号幅值和运放供电电压之间的关系来决定是否需要,原则是互感器输出不能高于运放工作电压,这是器件结构的限制。至于衰减在哪里加入,前面已经讲过。

A3:电流互感器的结构和电压互感器的结构本质上相同,都是变压器,输出的当然是电压信号,而AD的输入只能电压,如果需要将电路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用一个采样电阻即可,注意欧姆定律,初中物理的内容。电流互感器要求在输出侧并一个电阻的原因是结构问题,理解它需要去学习磁路、磁材料方面的知识,可以先暂时放放,但不能理解为电流输出,虽然电压和电流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她这个是采样用,不是信号处理,不需要考虑输出阻抗,或者说输出阻抗越大越好,因为处于保护AD的思想,甚至要在AD输入端串一个大电阻。

A1:不管处于什么目的,电路中的原件都是越少越好,富余单元顶多可能在输出并联一级扩流,但大多数情况都是短接输入级到地屏蔽单元。

A2:是否衰减是根据信号源和需求来判断的,信号不能高于运放最大电压这是运放性能决定的,和是否衰减无关。

A3:只要是电磁感应类原件,输出都是电流型的,不管是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还是变压器。因此在互感器输出必须串联电阻或二极管,串联电阻是采样较宽电流较大时,二极管是采样较窄电流较小时,不过既然是电磁互感类原件,都存在瞬态涌浪导致输出跳变,导致后级击毁,甚至击伤人的事故,因此二极管可以释放涌浪能量,当无法用二极管时需要安放合适的TVS类原件。

网友:
我开始弄采样电路了

有什么需要考虑到的地方吗?滤波?干扰?

网友:
软件结构化

网友:
先把基础架构搭起来,实施过程中遇到具体问题再逐个解决,现在不要想的太多,事情要一步步的做。

网友:
我要看智能仪器了

我要看智能仪器了

网友:
谁能指点一下啊

基于LABVIEW的语音信号采集系统,用电脑声卡怎样采集语音信号?处理

网友:
用电脑声卡可满足不了,不过学生做设计是否可以接受要看你们老师了。

网友:
不要一下吃太多,容易噎着。LABVIEW是信号处理的东西。不要太分心

网友:
呵呵,老师说 声卡 可以采集 语音啊

不用声卡 用啥啊  我们ADQ 不行吧

网友:
你究竟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