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C2000做贡献】各种电机的DSP控制程序

楼主:
涵盖不同电机的DSP程序。不过里面好多都是2407的代码,大家要修改下才能给2812用。

网友:
谢谢分享!~

不知道程序写的怎么样!~

网友:
问一下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Loader: One or more sections of your program falls into a memory region that is not writable.  These regions will not actually be written to the target.  Check your linker configuration and/or memory map.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DSP是2812还是2407??

网友:
我上传的程序基本上是2407的,你需要重新配置下,或者自己新建个工程把代码拷到里面去,你直接用,肯定不行的。

网友:
2407的我也没用过,具体他是怎么配置的我不是很清楚,我一般看程序是把代码看明白,然后再改,你不能直接运行到你的2812里去,CCS的使用教程还是要多看看,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弄2812了。难免有错误之处,敬请批正!

网友:
这是TI的程序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虽然我大概浏览了一下
里面的内容真实丰富啊。

不知道是不是都是楼主利用汇编然后再2407上面实现了这么多电机 控制
还是楼主自己收藏的

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楼主电机控制的水平相当的高了。

从直流有刷
直流无刷
无传感器 无刷
步进电机
开关磁阻电机
异步电机
同步电机
居然都有涉及。太强大了。

网友:
如是C语言写的就好了

网友:
要怎麼修改成2812呢..

网友:
<<<--^_^! ¤╭⌒╮ GO
╭⌒╮ ◎ ╱◥█◣ ╭--╯⌒╮
╭ ╭ ⌒╮ ⊥ ︱田︱田︱╭ ⌒╮ GO ╭ ⌒╮
╰------------------------------------------

网友:
很好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