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讲解如何基于单片机测交流参数

楼主:
基于C8051F020的交流参数测试仪,测量交流,需要先整流,滤波吗?

网友:
我也不懂,但还是想问你要测什么?交流频率?电压?电流?负载?

网友:
是220V工频交流的功率?

测电压电流功率虚功,功率因数等建议直接用ADI的电能计量芯片。

或者直接分压单片机高速采样计算。

网友:
先用电压互感器(测电压)或电流互感器(测电流),此时出来的是交流信号,然后用正负供电的运放进行放大/缓冲,同时转换成单端电压即可送AD。

网友:
能再说的具体点吗

我对于怎么信号采集不知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我有不明白的地方还能请教你吗?感觉运算好庞大呀,运算放大器电路图那里有些不明白。

网友:
走马观花!仔细看,能明白的。哪不明白发我qq吧!342475166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是先大概浏览了一下,了解一下自己哪里不擅长,再找书,我想用C语言编程,这样是不是算法会快些?

网友:
有是你啊,测交流参数不需要整流但需要滤波,一般用低通滤波或者50Hz带通滤波即可。或者你用数字滤波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滤波呢,不整流 怎么实现对所有正电压信号逐点采样啊!!怎么都没有人详细给我说明一下子。。。

网友:
如果AD可以输入正负信号即交流就可以不必整流,如果AD只能输入单端信号但系统电源采用正负电源供电,那么通常使用运放将交流信号平移到正极性范围内即可,可以不必整流,因为整流环节会带来损耗和误差,只有单电源供电且AD输入为单极性时才需要整流。滤波在此指的不是将互感器来的信号平滑成直流而是指低通滤波,因为电网中往往有很多干扰信号,用低通滤波器将50Hz的电网信号采集进来就是,而带外的干扰信号要予以滤除,否则会干扰测量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袄,明白一些啦,谢谢啦,我想020单片机的A/D只能输入正信号吧,那怎样具体使用运放将交流信号平移到正极性范围内呢?有啥电路图么。我想还是直接用单片机的A/D对处理过的交流信号逐点采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滤波呢,不整流 怎么实现对所有正电压信号逐点采样啊!!怎么都没有人详细给我说明一下子。。。

滤波是为了抗干扰。电路中因为各种原因会引入杂波进来。同时因为AD性能的原因会造成采样至的跳变。这些杂波和跳变都是我们不需要的,对运算会产生极大干扰。因此要滤波,吧不需要的信号滤掉,吧需要的信号留下。

不整流,是因为你检测的是交流信号。交流信号又分交流电压信号和交流电流信号。但是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并不一定是完全时频域匹配的,最常见的是会有相位差。这些都是有用的信号。而整流的作用相当于滤波,但整流的滤波涵盖面太大,吧我们有用的信号也给滤掉了。因此检测交流信号是不能整流的。

不整流,对信号采样也没有影响,比如你要检测的信号频率大概在50HZ左右,那么你吧采样频率定在2048Hz或者4096Hz都可,采样频率越高得到的信号完整度越好计算出来的结果越精细,但运算量也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袄,明白一些啦,谢谢啦,我想020单片机的A/D只能输入正信号吧,那怎样具体使用运放将交流信号平移到正极性范围内呢?有啥电路图么。我想还是直接用单片机的A/D对处理过的交流信号逐点采样吧。

普通的AD都只能输入正信号。因此需要用一些电流吧输入信号变为正信号,最简单的方法是加法电流,对输入信号加上输入信号可能的最大负信号的绝对值,这样说可能比较绕口,简单的举个例子

输入信号+2.5V~-2.5V,那么你在这个信号上加上+2.5V,那么输入信号就变成了+5V~0V。但是一般AD的采样范围没有这么宽。那么就需要对这个信号进行衰减,比如进行半衰,也就是模电上常说的除法电路中的除以2。那么信号就变成了+2.5V~0V。

当然,这些全是在放大器上来做的,可能对你比较吃力。其实我们有更好的办法。在输入信号的模拟地上加上一个2.5V的稳压器。那么模拟地就变成了+2.5V,这样输入信号也就自然变成了Vin+GND=+5V~0V。之后我们在用两个值一样的电阻串联在输入信号到地之间,然后中间取抽头。自然输入信号被1/2衰减,我们就得到了+2.5V~0V的信号。是不是很简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