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stm32103 进入不了外部中断

楼主:
用的火牛的板子  原电路图中PA8接button ,LED1 -> PD8 , LED2 -> PD9 , LED3 -> PD10 , LED4 -> PD11想通过按键产生中断,打印信息才串口或超级中断观察,现在情况是进入main后,led灯先闪烁,只要一按下button,led等也不闪烁了,也不打印任何信息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Delay Time
* Input          : - nCount: Delay Tim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Delay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EXTI_Configuration();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printf("******************************************************************\r\n");
    printf("*                                                                *\r\n");
        printf("*  Thank you for using HY-FireBull V1.0 Development Board ! ^_^  *\r\n");
        printf("*                                                                *\r\n");
        printf("******************************************************************\r\n");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8) )
      {
        Delay(0xffff);                             /* 按键防抖动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8) )
        printf("User Button is Press\r\n");
      }
      /*====LED-ON=======*/
          GPIO_SetBits(GPIOD , GPIO_Pin_8);
          GPIO_SetBits(GPIOD , GPIO_Pin_9);
          GPIO_SetBits(GPIOD , GPIO_Pin_10);
          GPIO_SetBits(GPIOD , GPIO_Pin_11);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LED-OFF=======*/
          GPIO_ResetBits(GPIOD , 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D , GPIO_Pin_9);
          GPIO_ResetBits(GPIOD , GPIO_Pin_10);
          GPIO_ResetBits(GPIOD , GPIO_Pin_11);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APB2ENR |=0x09;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  User Button -> PA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LED1 -> PD8 , LED2 -> PD9 , LED3 -> PD10 , LED4 -> PD1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USART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USART1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
  *  USART1_TX -> PA9 , USART1_RX ->        PA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EXTI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EXTI line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8);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8;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8);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
}

void EXTI9_5IRQHandler(void)
{                printf("开始进入中段\r\n");
        if (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8) != RESE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printf("进入中段\r\n");
        }
}

/**
  * @brief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END FILE
*********************************************************************************************************/

网友:
自己先顶下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大家帮忙给看看,都查了一天了,没找出错误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片子,关注一下,不过进不来中断的原因一般都是配置不正确,或者有些寄存器的写入顺序不对。
再自己查一下吧 ,附件是智林板子的中断程序,里面有中断的例子,希望能对你有些帮助!

14.1 - Exti.rar

网友:
没用过stm的板子,帮顶吧,等熟悉的人来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这样,我也看了网上许多stm32不能进入中段的帖子,也是按照步骤写的 配置也基本一致,就是不干活呀呵呵  谢谢你哈......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找到了,
void EXTI9_5IRQHandler(void)
{ printf("开始进入中段\r\n");
if (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8) != RESE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printf("进入中段\r\n");
}
}
中段响应名字写错了void EXTI9_5IRQHandler(void)应该是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5少了个下划线....以后可得小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刚看到,有问题一起讨论一下,只要时钟,引脚,中断 配置好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编译运行后不报错??

网友:
我也要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也很奇怪确实没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E:

版主能告诉我你的邮箱或者QQ吗?我的QQ 295070336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片子,关注一下,不过进不来中断的原因一般都是配置不正确,或者有些寄存器的写入顺序不对。再自己查一下吧 ,附件是智林板子的中断程序,里面有中断的例子,希望能对你有些帮助!

先看看,然后再模拟,有没有用,要看以后永不用的着

网友:
楼主我现在跟你情况貌似很像。。
我用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这个函数有问题吗?

网友:
楼主用按键控制中断我还没尝试过,但正常的话,在某一个时间段中断只有一个,楼主的接收中断和发送中断配置同时打开,而且无优先级配置,这样好像是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