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遥控器控制继电器的程序+电路图

楼主:
红外线遥控器控制继电器的程序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ceInt:6 中断程序说明

uint bitcnt,data0=0,data1=0;

void ICEInit(void) //T/C1 初始化
{
    CLI();
    DDRD&=~(1<   PORTD=0XFF;

    TIMSK=0X20; //使能捕获中断(PD6)
    TCCR1A=0X00; // T/C1时钟与系统相同,使用系统 AVR内部自带 1MHz
    TCCR1B=0X81; //使能噪音抑制, 下降沿触发中断

}
void IceInt(void)
{
    static uint oldFall;
    uint temp,newFall;

    newFall=ICR1;
    temp=newFall- oldFall; //计算脉冲加间隔的时间

    oldFall=newFall;

if(temp>1025 && temp<1225) // "0"信号
   {
            temp=0;
            }
            else if (temp>2145 && temp<2345) //"1"信号
            {
            temp=1;
   }

else if (temp>13400 && temp<13600) //header信号

    {
      bitcnt=0;
      data0=0;
      data1=0;

return; //返回, 等待下次开始接收
        }
        else // 干扰信号
        {
      return;
        }
      bitcnt++;

if (bitcnt<16) //开始接收前 16 位
     {
   data0=data0|(uint)temp;
   data0=data0<<1;
   }
else if (bitcnt==16)
    {
    data0=data0|(uint)temp;
    }
else if (bitcnt<32) //开始接收后 16 位
    {
    data1=data1|(uint)temp;
    data1=data1<<1;
    }
else if (bitcnt==32) // 接收完最后一位
    {
    CLI();
    data1=data1|(uint)temp;

if(data1==0X3BD2) //"开关"键的data1值是0X3BD2

    {
    PORTC=~PORTC;//"开关"变换
    }
else
   {
   PORTC=PORTC;//"开关"不变
   }
    }
}

//**********************

void main()
{

  DDRC=0XFF;//初始化端C口
  PORTC=0X00;
  PORTC&=~(1<
  SREG=0x00;   //关闭全局中断
  ICEInit();
  IceInt();
  S_St();    //调用显示
  SREG=0x80;   //开全局中断

}

//用“S_St();    //调用显示函数”先查出红外线遥控器开关键的值“data1”的值--****,再把值填入if(data1==0X3****) //"开关"键的data1值是****

网友:
感觉不够详细 对红外挺有兴趣

网友:
我只会发送,还不会接收,研究一下

网友:
看着让人迷茫啊

网友:
有点深奥啊

网友:
中断函数呢?学习捕获中

网友:
非入门,小白菜绕道

网友:
怎么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
不知道稳定不稳定,之前用捕获做的时好时坏

网友:
电路图呢?

网友:
电路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