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 6.6 core 2 945gme问题

楼主:
 我从网上看到的资料中学会了如何把在VMware上运行起.
但我把同样的东东到core 2CPU, 945GME上就只能出现++++++++++++++++++++++
我了解到IA-32(X86)的CPU都有向前相容性,这个++++++++++++表示bootrom的代码都不能正常运行,什么原因,
有能人解释一下吗?
另外我也了解到,core 系CPU用了不同的微结构,但编程模型还是原先的,到底是什么地方的有改动记这只能显示+++++++

只打出++++也说明原先的代码在不要双核支持下应是可用的?

现在就是不知bootrom为何不可用.

另按一些人的说法,
转自Tony嵌入式论坛,地址:http://www.cevx.com/bbs/thread-36224-1-1.html

网友:
自已对问题的分析,研究中.

对了,我就是用USB盘起运DOS,再用vxload 去启动Vxworks,这些命令都没问题,我在VMware上都试过了.但到实机下边就不可以,问题一定出在硬件与软件的相容性.但我是初学都,对问题的定位要细化下去就要花半个多月的时间看底层代码, 有没有做过的,高手给指点一下.
请高手也略说明一下,所给方案的原由,这些天我也在网上看了,core 2CPU也是X86架构的,在不启用多核功能时,应当和单核的编程模型是一样的, console能打出字说明,单个CPU的初始化没问题, 是VXwork 为适应多核做了CPU probe?如果有bootrom时vxwork要初始化双核,但这时给出了不正确的CPU(VXworks6.6试用版好似只能用Pentium双核的), 这时bootrom的代码就可能死了.

现在我最想知道,这有没有我分析的代码,这些代码在什么地方.

Vxworks还是有版权啊, 源码分析也没有多少本书.

在别的论坛中发贴也有人说是USB 支持上关上,我是这样想这个问题的:一个设备,如果CPU不指挥它做事,它不应当干扰代码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