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方

楼主:
在keil3软件中,如何求开方

网友:
用math库吧

网友:
库里应该有哦

网友:
这是C标准库中的函数,仔细看下C99文档

网友:
只要在main.c的一开始,写一个#include "math.h"就可以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在main.c的一开始,写一个#include "math.h"就可以了么?

网友:
应该是吧.我也没在STM32上试过

网友:
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建议你还是先把谭浩强的C语言看看,另外看看C99,C程序设计语言译本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