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稳压管

楼主:
最近看的一个电路图 BUCK BOOST电路 为什么这么多稳压管呢??有点不解 不用可以不

网友:
应该是安全保护的

就像平时的电源,保险丝,输入x2电容,共模滤波,压敏电阻,省了都还能正常运行,

网友:
有些是保护的,有些是改变波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变波形?? 我是想知道MOS管不是接了二极管么 为什么还要接稳压管呢 很奇怪

网友:
驱动电阻并联的稳压管,在启动瞬间击穿提供大的启动电流,当达到阀值后截止,由电阻继续提供电流知道两端电压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