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的沿时类电路如何才能使它不会一通电就使3脚高电平

楼主:
555的沿时类电路如何才能使它不会一通电就使3脚高电平

比如下图,一通电继电器就闭合,似乎根本起不到沿时作用啊

我是个初学者,还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555有专门介绍的书的,里面讲得很详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电源+9V与地之间增加两个电阻,靠近+9V的电阻与接地电阻的阻值比约为1.6左右,将两个电阻的分压点接到555的第2脚上,同时在分压点对地并联一个电容器,延时时间由上位电阻的阻值和电容器的容值决定,暂稳时间值约为:T=RCln3=1.1RC。

网友:
第5脚对地要接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