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负电压

楼主:
差分放大里的负电压是什么?怎么用的?

网友:
搞不懂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
差分放大的意思就是正电压减去负电压。

网友:
负电压指与参考地比较的电位为负。楼主的问题确实突兀,应准确完整的描述。

网友:
差分放大器供电方式+VCC和-V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