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K的FLASH做电子设计需要外扩吗?

楼主:
另外问下,怎么看代码的总大小?一条代码多大?我的开发环境是IAR.

网友:
是否需要外扩得看你的代码量,通常编译软件的输出为HEX文件,用HEX转BIN软件将HEX文件的格式转成BIN文件即为机器码的真实长度,不过在编译环境中应该能看到最后的代码量,有的是在列表文件中(*.LST),长度往往用16进制表示,要自行换算成十进制就清楚了。

网友:
谢谢,你所指的是output format选项里选择binary所输出的BIN文件吗?BIN文件的大小就是代码的总大小吗?

网友:
是的,BIN是2进制机器码文件,其长度就是占用程序存储器的空间大小。

网友A:
和51相比,ARM的指令是32位的,那32K的FLASH是不是相当于8K的51FLASH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正解,编译器编译完成的时候会有输出代码段的大小。
楼主生成bin文件看看大小就知道是否够用,不过如果超过32K编译器会提示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51相比,ARM的指令是32位的,那32K的FLASH是不是相当于8K的51FLASH啊。。

不能这么看,位宽不同需要额外的存储器开销,nK32位的代码量是nK8位代码量的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