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器中的93c46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我借了一块板子,调试器是用93C46和FT2232的,但是那个93C46坏了,我换了一功能类似的芯片(引脚也一样),而且把别人的能用的93C46的内容写入这个芯片里了,而且通过单片机串口调试能读出写入这块芯片中的内容,和原来一样的数据,可是换上这块芯片调试器还是不能正常工作,求指导~上电只能显示串口不是并口…

网友:
FT2232本来就是串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FT2232这块芯片是既能串口又能并口的…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FIFO模式,该模式不能和并口混淆,通常说的并口指计算机的Centronic接口,二者的定义和工作模式是不同的。如果需要配置成FIFO,需要相关的软件,你烧录在EEPROM中的代码版本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呵呵 多谢指教  我是弄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