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下compile说头文件找不到这是为啥?

楼主:
/****************************************************************
 NAME: u2440mon.c
 DESC: u2440mon entry point,menu,download
 ****************************************************************/
#define GLOBAL_CLK  1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ef.h"
#include "option.h"
#include "2440addr.h"
#include "2440lib.h"
#include "2440slib.h"
#include "mmu.h"
#include "profile.h"
#include "memtest.h"

extern char Image$$RO$$Limit[];
extern char Image$$RO$$Base[];
extern char Image$$RW$$Limit[];
extern char Image$$RW$$Base[];
extern char Image$$ZI$$Limit[];
extern char Image$$ZI$$Base[];
extern char kobeshot_480272[];
extern char ball_014014[];

void Isr_Init(void);
void HaltUndef(void);
void HaltSwi(void);
void HaltPabort(void);
void HaltDabort(void);
void ClearMemory(void);

void Clk0_Enable(int clock_sel);
void Clk1_Enable(int clock_sel);
void Clk0_Disable(void);
void Clk1_Disable(void);

extern void Lcd_TFT_Init(void);
extern void Lcd_TFT_Test( void ) ;
extern void Test_Touchpanel(void) ;
extern void Test_Adc(void) ;
extern void KeyScan_Test(void) ;
extern void RTC_Display(void) ;
extern void Test_IrDA_Tx(void) ;
extern void PlayMusicTest(void) ;
extern void RecordTest( void ) ;
extern void Test_Iic(void) ;
extern void Test_SDI(void) ;
extern void Camera_Test( void ) ;
extern void Paint_Bmp(int x0,int y0,int h,int l,unsigned char bmp[]);
extern void Glib_FilledRectangle(int x1,int y1,int x2,int y2,int color);

volatile U32 downloadAddress;

void (*restart)(void)=(void (*)(void))0x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ownPt;
volatile U32 downloadFileSize;
volatile U16 checkSum;
volatile unsigned int err=0;
volatile U32 totalDmaCount;

volatile int isUsbdSetConfiguration;

int download_run=0;
U32 tempDownloadAddress;
int menuUsed=0;

extern char Image$$RW$$Limit[];
U32 *pMagicNum=(U32 *)Image$$RW$$Limit;
int consoleNum;

static U32 cpu_freq;
static U32 UPLL;
static void cal_cpu_bus_clk(void)
{
 U32 val;
 U8 m, p, s;

 val = rMPLLCON;
 m = (val>>12)&0xff;
 p = (val>>4)&0x3f;
 s = val&3;

 //(m+8)*FIN*2 不要超出32位数!
 FCLK = ((m+8)*(FIN/100)*2)/((p+2)*(1<<s))*100;

 val = rCLKDIVN;
 m = (val>>1)&3;
 p = val&1;
 val = rCAMDIVN;
 s = val>>8;

 switch (m) {
 case 0:
  HCLK = FCLK;
  break;
 case 1:
  HCLK = FCLK>>1;
  break;
 case 2:
  if(s&2)
   HCLK = FCLK>>3;
  else
   HCLK = FCLK>>2;
  break;
 case 3:
  if(s&1)
   HCLK = FCLK/6;
  else
   HCLK = FCLK/3;
  break;
 }

 if(p)
  PCLK = HCLK>>1;
 else
  PCLK = HCLK;

 if(s&0x10)
  cpu_freq = HCLK;
 else
  cpu_freq = FCLK;

 val = rUPLLCON;
 m = (val>>12)&0xff;
 p = (val>>4)&0x3f;
 s = val&3;
 UPLL = ((m+8)*FIN)/((p+2)*(1<<s));
 UCLK = (rCLKDIVN&8)?(UPLL>>1):UPLL;
}

void Temp_function() { Uart_Printf("\nPlease input 1-11 to select test!!!\n"); }

/*struct {
 void (*fun)(void);
 char *tip;
}CmdTip[] = {
    { Temp_function, "Please input 1-11 to select test" } ,
    { BUZZER_PWM_Test, "Test PWM" } ,
    { RTC_Display, "RTC time display" } ,
    { Test_Adc, "Test ADC" } ,
    { KeyScan_Test, "Test interrupt and key scan" } ,
    { Test_Touchpanel, "Test Touchpanel" } ,
    { Lcd_TFT_Test, "Test TFT LCD" } ,
    { Test_Iic, "Test IIC EEPROM" } ,
    { PlayMusicTest, "UDA1341 play music" } ,
    { RecordTest, "UDA1341 record voice" } ,
    { Test_SDI, "Test SD Card" } ,
    { Camera_Test, "Test CMOS Camera"},
    { 0, 0}
   };
*/

void Main(void)
{
 char *mode;
 int i,ii,iii;;
 U8 key;
 U32 mpll_val = 0 ;
 //U32 divn_upll = 0 ;

 #if ADS10
// __rt_lib_init(); //for ADS 1.0
 #endif

 Port_Init();

 Isr_Init();

 i = 2 ; //don't use 100M!
 switch ( i ) {
 case 0: //200
  key = 12;
  mpll_val = (92<<12)|(4<<4)|(1);
  break;
 case 1: //300
  key = 13;
  mpll_val = (67<<12)|(1<<4)|(1);
  break;
 case 2: //400
  key = 14;
  mpll_val = (92<<12)|(1<<4)|(1);
  break;
 case 3: //440!!!
  key = 14;
  mpll_val = (102<<12)|(1<<4)|(1);
  break;
 default:
  key = 14;
  mpll_val = (92<<12)|(1<<4)|(1);
  break;
 }

 //init FCLK=400M, so change MPLL first
 ChangeMPllValue((mpll_val>>12)&0xff, (mpll_val>>4)&0x3f, mpll_val&3);
 ChangeClockDivider(key, 12);
 cal_cpu_bus_clk();

 consoleNum = 0; // Uart 1 select for debug.
 Uart_Init( 0,115200 );
 Uart_Select( consoleNum );

 Beep(2000, 100);

 Uart_SendByte('\n');
 Uart_Printf("<***************************************>\n");
 Uart_Printf("               TQ2440 Test Program\n");
 Uart_Printf("                www.embedsky.net\n");
// Uart_Printf("      Build time is: %s  %s\n", __DATE__ , __TIME__  );
 Uart_Printf("<***************************************>\n");

 rMISCCR=rMISCCR&~(1<<3); // USBD is selected instead of USBH1
 rMISCCR=rMISCCR&~(1<<13); // USB port 1 is enabled.

 rDSC0 = 0x2aa;
 rDSC1 = 0x2aaaaaaa;
 //Enable NAND, USBD, PWM TImer, UART0,1 and GPIO clock,
 //the others must be enabled in OS!!!
 rCLKCON = 0xfffff0;

 MMU_Init(); //

 pISR_SWI=(_ISR_STARTADDRESS+0xf0); //for pSOS

 Led_Display(0x66);

 mode="DMA";

 Clk0_Disable();
 Clk1_Disable();

 mpll_val = rMPLLCON;

 Lcd_TFT_Init() ;  // LCD initial

 download_run=1; //The default menu is the Download & Run mode.

 while(1)
 {
  /*U8 idx;

  Uart_Printf("\nPlease select function : \n");
  for(i=0; CmdTip.fun!=0; i++)
   Uart_Printf("%d : %s\n", i, CmdTip.tip);
  idx = Uart_GetIntNum_GJ() ;
  if(idx<i)
  {
   (*CmdTip[idx].fun)();
   Delay(20);
   Uart_Init( 0,115200 );
  }

  for(ii=0;ii<16;ii++)
  {
   if(ii<8) iii=60-8*ii;
   else iii=(ii-7)*10;
   Paint_Bmp(0,0,320,240,kobeshot_480272);
   Glib_FilledRectangle(200,40,240,80,0x0000);
   Paint_Bmp(205-10*ii,iii,14,14,ball_014014);
   Delay(500);
  }*/
  for(ii=0;ii<32;ii++){
  Glib_Line(ii,0,ii,240,(ii<11)|(0<5)|(0));
  }
  for(ii=32;ii<95;ii++){
  Glib_Line(ii,0,ii,240,(ii<11)|(0<5)|(0));
  }
  for(ii=95;ii<126;ii++){
  Glib_Line(ii,0,ii,240,(ii<11)|(0<5)|(0));
  }
  for(ii=126;ii<160;ii++){
  Glib_Line(ii,0,ii,240,(ii<11)|(0<5)|(0));
  }
  for(ii=160;ii<200;ii++){
  Glib_Line(ii,0,ii,240,(ii<11)|(0<5)|(0));
  }
  for(ii=200;ii<240;ii++){
  Glib_Line(ii,0,ii,240,(ii<11)|(0<5)|(0));
  }
 }

}

void Isr_Init(void)
{
 pISR_UNDEF=(unsigned)HaltUndef;
 pISR_SWI  =(unsigned)HaltSwi;
 pISR_PABORT=(unsigned)HaltPabort;
 pISR_DABORT=(unsigned)HaltDabort;
 rINTMOD=0x0;   // All=IRQ mode
 rINTMSK=BIT_ALLMSK;   // All interrupt is masked.
}

void HaltUndef(void)
{
 Uart_Printf("Undefined instruction exception!!!\n");
 while(1);
}

void HaltSwi(void)
{
 Uart_Printf("SWI exception!!!\n");
 while(1);
}

void HaltPabort(void)
{
 Uart_Printf("Pabort exception!!!\n");
 while(1);
}

void HaltDabort(void)
{
 Uart_Printf("Dabort exception!!!\n");
 while(1);
}

void ClearMemory(void)
{
 int memError=0;
 U32 *pt;

 Uart_Printf("Clear Memory (%xh-%xh):WR",_RAM_STARTADDRESS,HEAPEND);

 pt=(U32 *)_RAM_STARTADDRESS;
 while((U32)pt < HEAPEND)
 {
  *pt=(U32)0x0;
  pt++;
 }

 if(memError==0)Uart_Printf("\b\bO.K.\n");
}

void Clk0_Enable(int clock_sel)
{ // 0:MPLLin, 1:UPLL, 2:FCLK, 3:HCLK, 4:PCLK, 5:DCLK0
 rMISCCR = rMISCCR&~(7<<4) | (clock_sel<<4);
 rGPHCON = rGPHCON&~(3<<18) | (2<<18);
}
void Clk1_Enable(int clock_sel)
{ // 0:MPLLout, 1:UPLL, 2:RTC, 3:HCLK, 4:PCLK, 5:DCLK1
 rMISCCR = rMISCCR&~(7<<8) | (clock_sel<<8);
 rGPHCON = rGPHCON&~(3<<20) | (2<<20);
}
void Clk0_Disable(void)
{
 rGPHCON = rGPHCON&~(3<<18); // GPH9 Input
}
void Clk1_Disable(void)
{
 rGPHCON = rGPHCON&~(3<<20); // GPH10 Input

在ADS下compile 出现error.说几乎所有头文件找不到啊..晕.这个是啥问题咧? ARM裸机我都学成这个样啦..唉..未来一片黑暗啊..

网友:
include 库的路径没有包含对。正常情况下安装好了 ADS 就应该配置好了。

这种问题应该自己解决的,不就是没有包含一些头文件吗,再怎么不济,通过查找把确的文件找出来,把路径添加到 ADS 的查找路经中就行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好..还有查找路径这东西啊..呵呵..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