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相助,急急急

楼主:
不知江湖侠士有没有MDK的编程高手,

小弟想用LM3S1138开发板做一个LED的照明系统,

真心希望有好心人热心教导之,

事成后必有重赏,

谢谢谢谢!

网友:
也许我孤陋寡闻,1138和LED照明系统有何关系?
重谢,咋个重发

网友:
你通过控制1138中的PWM来控制LED的照明,占空比控制亮度。具体你是怎么想控制的可以说一下

网友:
我也要做一个LED的驱动

网友:
你可以去TI
TI 的新版 LED 参考设计指南  下栽过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38开发板功能很丰富,我就想利用它做一个可以声控,热释红外感应和光敏传感来进行智能化控制,电源和驱动等硬件基本都齐全,有些还在采购中,就是软件设计这方面小弟不才还在摸索中,要是阁下有这方面的能力,我必然双手重金相送,嘻嘻,可以加我的QQ:190429354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这是个软硬结合的设计,硬件就是我上面说的那些有各类传感器,电源,驱动等等,关键在于怎样用软件让这些硬件活起来,我现用的是MDK KEIL 软件编程,可是我不熟悉ARM板和C编程,可以说是半桶水,如果可以的话,望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同道中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你撒

网友:
你这个是传感器采集的问题。软件处理起来比较复杂

网友:
单纯控制LED亮灭的话不算难,开发板在此实在是大材小用了。基本设计思路:先根据功能决定相应的电路模块,比如声控用MIC经运算放大器放大并整形成脉冲信号送开发板,程序根据此脉冲的出现与否控制LED的亮灭,几条指令就实现了。
PWM调光的话就比较复杂了,特别是要和环境光线的照度相关,通过声控或热释电触发开启,做个这样的项目比较合适。基本设计思路:触发部份同前,触发条件满足后,先根据光敏器件的输出采集环境照度,然后生成相应占空比的PWM信号来控制LED的亮度。
楼主先理清思路,搞清楚要干什么,然后去学习相关电路功能模块的设计,比如运算放大器电路、热释电传感器电路、光敏电路、LED调光驱动电路等,再去学习编程语言和开发板的使用方法,一步步来,有具体问题时可以来论坛提问,问题越具体越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的好的,谢谢撒,我现在就是一步一步在处理中,先从基础做起,正在学习MDK的使用,这个项目到最后有可能是要涉及到难一点的程序设计,如PWM,语言等。。。谢谢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