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控制中的问题

楼主:
起了个早,希望有个好的结果,争取调通。

由于项目上个月才启动,所以试用有些延迟,但是要感谢SOSO姐的支持,延长了试用时间。

最近自己画的板子终于到手了,由于价格原因选用了LM3S6432,结果杯具了,
在LM3S8962上调好的程序,放到LM3S6432里面,结果就收不到数据,但是网口的灯是闪的。
最近调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出来。开始以为自己画的原理图有问题,但是和网友讨论了,觉的没有问题。
下面有我画的原理图,麻烦大家帮我瞧瞧,看看有什么问题。

第一次用TI的芯片,对其不是很熟悉。
下面是原理图和pcb,还有在8962下面的工程,和6432下面的工程。
由于只需要使用UDP,所以就只有UDP功能。
希望大家帮帮忙!!!

好了不多说了,要上班了.

网友:
估计你的PCB布板有问题,以太网布线要注意几个点:1、尽量短,2、注意对称,我的8962的程序选择X4XX直接能在6432上运行没有问题

网友:
建议你先写个简单的程序放到里面去跑,确定硬件上OK, 然后在考虑跑 网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生病了一直没有工作,现在好了。你说的有道理,可能是我的电路有问题,我的走线比较长,而且没有注意对称。请问峰版主在设计网络部分除了这两点有没有别的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