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

楼主:
关于中断,中断向量即中断处理程序的入口地址,中断向量表里存放着各个中断的中断向量。我有几个问题,不知对否
1.大部分中断向量表可以用户自己配置,是不是就是说中断向量可以自己写,这样跳转到那个程序入口即可以用户自己定义?
2.很多控制器的中断优先级可以改,那是不是就是说可以把中断源对应到向量表里面地址较低的中断向量上,那么优先级就较高?

网友:
1.大部分中断向量表可以用户自己配置,是不是就是说中断向量可以自己写,这样跳转到那个程序入口即可以用户自己定义?

中断向量是可以自己写,但是一定要根据地址入口写,其实这样写和原来还是一样的,没必要自己写了。

2.很多控制器的中断优先级可以改,那是不是就是说可以把中断源对应到向量表里面地址较低的中断向量上,那么优先级就较高?

一般还是按照通用的格式写吧,不建议你这样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情况中断向量表,在建工程的时候编译器可以生成,如果想自己写也可以,参考数据手册,中断向量地址的偏移量是固定的,用户可以将其拷贝到RAM中也可以在FLASH中运行,如果涉及到代码升级的应该考滤中断向量表映射这个问题,修改优先级的时候,你修改了向量表的地址内容那么这样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网友:
第一个问题基本上是这样的;第二个问题通常改变中断优先级不会导致中断向量表发生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按大侠的意思就是一般中断向量表还是固定的好了啊,那我们改优先级到底改的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不是一个好做法,那现在一些单片机可以改变中断源的优先级,通过一些寄存器就可以配置,那请问这种改变优先级的机理是什么?就是怎么改变了优先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今天确实听到这种说法了,看来我以前关于优先级的改变的原理理解错了

网友:
你应该去看下51的书,里面对中断讲的很基础很详细。比较容易让你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