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2的问题

楼主:
adc0832用5V电源,在adc0832输入端为2.5V时候,用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已经是256了,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
应该是你的编程有问题,遇到这样的情况可根据输入电压的变化来看输出的对应关系,然后在你的程序中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