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学习

楼主:
Uc为控制电压,当Uc为高电平时,闭合即MOS管导通;当Uc为低电平时,断开即MOS管截止。
问题:请问输入端的二极管,电容,电阻各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联?谢谢给个大侠。

网友:
供参考

这是结型场效应管,要在栅极加负电压才会趋于截止。
二极管是为了防止正电压加载到栅极上去,电容估计是起加速作用的,让FET随Uc快速反应。

BTW,并非“当Uc为高电平时MOS管导通,当Uc为低电平时MOS管截止”,这个记号不是MOSFET而是JFET,即“结型场效应管”。

网友:
楼主图中箭头指向内的是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如果M端通过一个电阻接合适的正电压,那么:Uc从零变高时,C充电,R上存在正向压降,管子的栅极正偏,于是管子的电导率下降,M点电位随之下降。随着C充电结束,R上的正向压降降低,栅极电位随之降低,管子的电导率逐渐上升,M点电位随之上升。当Uc由高变低时,C放电,R上出现反向电压,栅极反偏,管子的电导率进一步下降,M点电位亦随之继续上升。Uc为负压时,二极管才导通,用于使管子截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刚发了个贴,请大哥抽空帮忙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