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语言编程

楼主(2003-04-16):
混合语言编程
请问在430中 iar环境下怎么使汇编和c语言混合使用。有什么比较好的教材或资料?有哪位大侠有例程??谢谢!
语言编程
C语言
资料

网友A:
买本 430 C 看看吧

网友B:
大狭!那有这样的书啊?具体名字是什么啊?

网友C:
容易
在最新版的c430直接在C语言文件的语句行里插入就行了,
用以下格式asm(" ");
早期版本要用汇编编写一个文件,用pu××ic说明入口,在C文件要用extern说明外部函数,声明函数类型,不会就先编个C,编译生成个汇编文件后改改就行了,那最简单了.

网友D:
请问3qxj
最新版的是什么啊?是1。26b版吗?还是别的啊!怎么才能得到啊!

网友E:
最新版的当然是2.10版的啦
如果你以前买过正版的,可以升级,如果不是,可以上iar.com下载,那是有时间限制的,那个很好用,集成有430C++,就是在选择使用c++编译时好像有bug,不过正版的我相信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