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长整形(long int)?

楼主:
今天编程时发现用long int 定义的变量当大于 32768时就会益处!难道iar c语言中没有真正的long int吗??

网友:
有long

直接定义为unsigned long/long就行了.当然定义成long int/unsigned long int也没错,问题肯定在别的地方,你再找找.

网友:
其它因素

另外如果你想使用c的库函数的话,再2.10A版前的版本,应该在相应的*.xcl文件里将使用printf/sprintf的-e_small_write=_formatted_write注销掉,2.10版的在option里选大模式

网友:
我的编程环境是iar 1。26a版的,无论我定义成long还是unsigned long,还是long int都不行啊!都是超过65536就益处!

网友:
那我给个短的程序,你试试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int a=65536;
unsigned char *pi;
pi=(unsigned char *)0x0300;
sprintf(pi,"%15lu\n",a);
}

注意,在你的设置:
project->options->xlink->include->override default打勾
选择相应的*.xcl,并在该文件中将-e_small_write=_formatted_write行注销掉,否则就有你的现象出现了,那是小模式,编译的程序代码小,但不支持长整型数,去掉后就支持长整型数了.

网友:
另外如果你的版本是代码限制版的

那就肯定不支持长整型数了,不过你可以下载时间限制版的,那个支持所有功能

网友:
3qxj您好!首先谢谢您的帮助,今天我按照您的例子试了以下,是可以的。
在我的项目中main.c文件中长整形也是可以的。但在我项目中我自己编写了一些头文件在这些头文件中的函数中定义长整形就不可以了!这是为什么啊?
另外您给我的例子中有printf()这一函数,我从来没有用过,也不知道它在实际开发中有什么作用!您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
printf() 在 MCU 中没什么用

网友:
pintf/sprintf()很有用

显示浮点数一般要打近10行程序,要根据显示小数点位数先扩大10的N次方倍,然后求10的余数,进行一轮循环,要输出到LED/LCD又要变一个函数,如果用户要求其它的格式,又要辛苦修改一番.用printf/sprintf就避免了这些问题,用一行程序输出所有类型的数据,各种格式不说,还能很方便的输出字符,中文到点阵LCD,要知道怎样用只要看C语言的书就行了.

网友:
那在自己定义的。H 文件中是不是不能定义长整形那?

网友:
可以

只要你用的C编页器支持长整型数就可以在自己变得.H文件中使用,这涉及到你的C编译器的版本,设置等诸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