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3-04-15):
一个有关电源的问题
我使用开关电源供电(3.3V),同时在掉电后使用后备电池(3V),这样两组电源使用1N4148隔开.但是由于二极管有0.7V压降,芯片的最低工作电压到了2.3V,而我的电源管理芯片(CAT24C021)的最低复位电平是2.5V,因此系统将无法正常工作,请大虾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用锗二极管嘛 压降 0.3V

网友B:
用1n5817
用1n5817

网友C:
可以使用肖特基二极管
可以使用肖特基二极管,电流小的时候压降大约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