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缺点

楼主:
总线不开放,外接数据存储器很慢,而且程序麻烦
i/o口不够用
有同意的吗?
怎么解决

网友:
不同意

这是一个选型的问题    你应该选最适合你用的 MCU , 而不是拿某一种 MCU 与你的要求比较.   :)

网友:
如需功能强大的cpu可以选arm或powerpc

网友:
就msp430f449来说

由6各io口(430中最多了吧),但要是接1m ram,还要接串口,数字输入输出通道,几路模拟输入,驱动液晶,口线就不够用,但msp430功耗确实低,矛盾ing

网友:
你要接那么多外围器件,  430 的低功耗已显不出优势,  我建议你选用别的 MCU 吧  ARM 不错

网友:
端口可以扩展嘛

用可编程逻辑器扩展

网友:
准备学习430的处理器,感觉还不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