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p3.0和p2.0直接短路??

楼主:
由于现场条件限制,我想请教一下
用msp-ts430pm64实验时,
如p2.0脚需要一个高电平,能否将p3.0和p2.0直接短路,
p3.0输出一个高电平??

网友:
P2.0直接输出高电平不行吗?

P2.0直接输出高电平不行吗?

网友:
没看懂你的意思,
仅仅是需要p2.0有高电平? p2.0 p3.0 必须要短接?
那你把p3.0 设置成输入就不会坏了, 最好不要把两个输出短路

网友:
不好意思,题意不清哦....
是这样,我用ts430pm64开发平台,但手头没有其它工具
我想在调程序的时候,如p2.0引脚需要一个高电平的输入信号
我想用p3.0输出一个高电平接到p2.0,当做p2.0的输入,
但不知直接短接行不行?

网友:
如果时序正确当然没有问题.

但用一个上拉电阻不是更容易解决问题吗?P2.0是输入方向的话,输入阻抗很大,随便用一个电阻上拉,就相当于给P2.0输入高电平了,而且不用考虑其它因素了.

网友:
呵呵,因为现在除了实验平台外,我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才出此下策.....

网友:
应该没问题,但两个管脚不要同时设成输出,安全起见最好在两个管脚间加一个电阻(如10k)。

网友:
那其它引脚之间呢??
比如p1.4输入和p4.0输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