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哥哥大姐姐们!

楼主(2003-04-30):
请教大哥哥大姐姐们!
请问430f1122的p1端口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啊?
我测的是1.4伏!
但是不够用啊!
不知道是否还可以高点啊!?
哥哥

网友A:
不会这么低吧,是否输出负载较小

网友:
负载?
我用了一个200欧姆的电阻,一个二极管~
一个三极管~
然后接红外线发射器!
需要1.5伏以上的电压啊!
怎么就到不到啊?

网友B:
I/O输出选择I/O模式(PxSEL)
并且设置为输出模式(PxDIR),应该约等于VCC

网友C:
电阻10K以上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