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得位定义

楼主(2003-05-02):
关于定时器得位定义
各位大虾,那个数据手册怎么没有专门定时器得定时器位定义????
比如TACTL它得每一位都是怎么定义得,兄弟我想用来AD得定时启动信号,怎么用啊?
定时器
大虾

网友A:
数据手册里没有
看技术文档,可以从网上下E文的,也可看胡大可的书,哪里有比较清除的描述

网友B:
那是不是都一样得?
是不是msp430系列得所有定时器得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C:
430MCU=CPU内核+外部模块
对于相同的外部模块,功能是相同的,也就是不同的430MCU之间的同一模块的功能是一样的,但在一个MCU内的不同定时器之间,功能各不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