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请出手(AD转换)

楼主(2003-04-30):
大虾们,请出手(AD转换)
ADC12MCTLx的最高位EOS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还有那个Veref+和Veref-在没有外接电压的情况下处于什么电平?我量了Veref-在0.95v~1.05V之间变动?那是为何?
:o

网友A:
3qxj,帮忙回答一下?
高手出招啊,上面的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

网友B:
EOS位若置1,表示转换结束.一般最后一个通道的ESO=1,是转换结束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