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编程的一个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我如果要编一个AD采样程序,除了和AD相关的操作外,对系统要做那些工作?要初始化那些寄存器??比如选CPU时钟?………………

网友:
4中状态,看看行不行

void ADC12_Control(void)
{
//单通道单次转换
P6SEL = 0xff; //所有P6口都为ADC模块使用
ADC12CTL0 &= ~ENC; //在设置之前清除它的转换允许位
ADC12CTL1 = CONSEQ_0 + SHP +CSTARTADD_0;
//单通道单次转换模式, 时钟源为内部时钟源,始终分频为1,采样信号来自采样定时器,转换存储器地址为ADC12MEM0
ADC12MCTL0 = INCH_0 + SREF_0; //模拟输入通道为A0,
ADC12IFG = 0;
ADC12IE = BIT0; //A0转换结束允许中断
ADC12CTL0 = ADC12ON + SHT0_8; //打开ADC
ADC12CTL0 |= ENC; //允许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启动转换

//序列通道单次转换
P6SEL = 0xff; //所有P6口都为ADC模块使用
ADC12CTL0 &= ~ENC; //在设置之前清除它的转换允许位
ADC12CTL1 = CSTARTADD_0 + SHP + CONSEQ_1;
//序列通道单次转换,时钟源为内部时钟源,时钟分频1,采样信号来自采样定时器,转换存储器地址为ADC12MEM0
ADC12MCTL0 = 0x00; //模拟输入通道为A0
ADC12MCTL1 = 0x85; //模拟输入通道为A5,并且是最后一个转换通道
ADC12IFG = 0;
ADC12IE = BIT1; //A5转换结束允许中断
ADC12CTL0 = ADC12ON + SHT0_8; //打开ADC
ADC12CTL0 |= ENC; //允许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启动转换

//单通道多次转换
P6SEL = 0xff; //所有P6口都为ADC模块使用
ADC12CTL0 &= ~ENC; //在设置之前清除它的转换允许位
ADC12CTL1 = CSTARTADD_0 + SHP + CONSEQ_2;
ADC12MCTL0 = 0x00; //模拟输入通道为A0
ADC12IFG = 0;
ADC12IE = BIT0; //A0转换结束允许中断
ADC12CTL0 = ADC12ON + SHT0_8 + MSC; //打开ADC,转换自动进行
ADC12CTL0 |= ENC; //允许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启动转换

//序列通道多次转换
P6SEL = 0xff; //所有P6口都为ADC模块使用
ADC12CTL0 &= ~ENC; //在设置之前清除它的转换允许位
ADC12CTL1 = CSTARTADD_0 + SHP + CONSEQ_3;
ADC12MCTL0 = 0x00; //模拟输入通道为A0
ADC12MCTL1 = 0x85; //模拟输入通道为A5,并且是最后一个转换通道
ADC12IFG = 0;
ADC12IE = BIT1; //A5转换结束允许中断
ADC12CTL0 = ADC12ON + SHT0_8 + MSC; //打开ADC,转换自动进行
ADC12CTL0 |= ENC; //允许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启动转换

}

网友:
还有其它需要设置嘛?

谢谢luqing79兄,你给的是和AD有关的设置,那么对于整个程序要运行起来,对系统的某些寄存器有那些设置?比如一般程序开始都有关掉开门狗。

网友:
好像还差点什么

按照luqing79兄得方法,是不是调用其中的一个,等转换结束,马上就可以读结果了,while((ADC12CTL1&ADC12BUSY)==1);
result=ADC12MEM0;
但是这个RESULT的结果仍然为0,我实际加得电压是1.77v,这是为何?

网友:
关于AD的参考电压

在MSP430当中的AD参考电压是不是可以通过设置ADC12CTL0的2_5V位和REFON位来设置基准电压为2.5V或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