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各位一个很蹊跷的问题

楼主(2003-04-26):
初学者,请教各位一个很蹊跷的问题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 (void)
{
int i;
int array[]={1,2,3,4,5};
int l=1;
while(1)
{
switch (l)
{
case 1:i=array[l];break;
case 2:i=array[l];break;
default: break;
}
l++;
}
}
总是得不到想要的i的值
我不知道错在哪里,我是初学者,请帮帮忙。
default
include
初学者

网友A:
还是不行,下载代码到CPU,不能运行,why?

网友B:
看门狗关了吗?否则老是复位,还能干什么?

网友C:
430启动时看门狗自动打开的
应该关掉
WDTCTL = WDTPW + WDTHOLD;

网友D:
我关了看门狗,还是一样的情况,
不知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