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121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3-04-26):
msp430f1121问题,请教高手
我用msp430f1121a做一个射频控制器,由于实时任务要求高,采用8MHZ外接晶振提供主频和Timer时钟。但经常出现死机的情况,出现概率是随机性的。
难道是1121A不支持8M主频?
还有未使用的I/O如何处理,必须要接地吗?
如何

网友A:
查查数据手册,看看是不是在要求的范围内

网友B:
8M应该在范围之内
8M应该在范围之内,手册中指令周期为125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