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hg,在》

楼主(2003-05-09):
hshg,在》
用MSP430F1121东西呢,有些JATG口和端口复用怎么解决的啊
可以随便用吗,讲讲这方面的经验啊,谢谢
其实MSP430F13X和MSP430F14X也不贵也,有没用这写系列的
我现在正为选哪一款郁闷呢,用MSP430F1232画了原理图,用以前的WORKBENCH,发觉没有此系列的库函数,郁闷。。。。
郁闷

网友A:
引用:
最初由 ttbgr 发布
用MSP430F1121东西呢,有些JATG口和端口复用怎么解决的啊
可以随便用吗,讲讲这方面的经验啊,谢谢
其实MSP430F13X和MSP430F14X也不贵也,有没用这写系列的
我现在正为选哪一款郁闷呢,用MSP430F1232画了原理图,用以前的WORKBENCH,发觉没有此系列的库函数,郁闷。。。。
这个吗?以前我也请教过别人的,复用的JTAG端口可以用别的端口先代替,等实验成功后改成JTAG端口就可以了,我用430主要是低功耗,当然哪个功耗低用哪个了,老兄你是用430做什么啊?

网友B:
re:
复用的端口的功能是由test脚控制的,在c-spy里反映为fet option\release jtag on go[将jtag口线设为高阻](resynchronize jtag[和jtag同步])。
当然也可以在其他的端口上调试通过后再转移到相应端口,这样操作简单但应仔细。

网友C:
偶明白了,谢谢
其实我是用它做电机的控制器,可以用51代替的,但是这一系列单片机又便宜试试看呀,就是很多都不懂,太水了:)最重要的是我现在还没有买响应的编程器,先摸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