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编译器问题

楼主(2003-05-07):
请教C编译器问题
IAR的C编译器,总是将一些它认为无用的语句,不予编译。
但有时侯,该编译的它也没编译。
请问哪位知道如何取消C编译器的这个功能。
如果不能取消,请问该如何处置。谢谢了!
还是因为是试用版的缘故。
编译器
如何

网友A:
调整优化等级
同时在编程时注意一些方法.

网友B:
谢谢!
另外,CSPY的“Go to cursor”命令好像不太好使,经常有些语句执行不到。但这些语句单步或脱机都可执行。能解决吗?

网友C:
可以解决
如果你编的程序有可能被优化,就要降低优化等级,这样运行时可以看到被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