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我的程序那错了

楼主(2003-05-09):
请高手看看我的程序那错了
MOV #00H, R4 ;
MOV #05H ,R8 ;
MOV #200H ,R6 ;
LOOP_M1 MOV.B M_S(R4),R6 ;标准读写模式设置将模式数据放到RJ6指向的地址中
INC R4 ;
INCD R6
DEC R8 ;
JNZ LOOP_M1 ;
IAR指出的错误是:
(8)error PC offset out of range.Valid ranges is
-1024[-0x400]to1023[0x3ff]
(8)error pcc offset must be even
我看不明白,请指教
:up:
数据
error
程序

网友A:
是不是把mov.b 应写成mov

网友B:
;调试时一定要写全,并且连接文件要设要见OPTION中
#include "msp430x11x1.h"
;--------------------------------------
ORG 0F000h
BEGIN MOV #00H, R4 ;
MOV #05H ,R8 ;
MOV #200H ,R6 ;
LOOP_M1 MOV.B M_S(R4),R6 ;标准读写模式设置将模式数据放到RJ6指向的地址中
INC R4 ;
INCD R6
DEC R8 ;
JNZ LOOP_M1 ;
M_S
DB 00H,00H,00H,00H,00H
ORG 0FFFEH
DW BEGIN
end

网友C:
假如是要把表的数据存到R6所指向的地址单元,则那句话要这样写
mov.b m_s(R4),0(R6)
;
;
;
end

网友D:
楼上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