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弱弱的问一下

楼主:
1,我下载的程序编译时都出现Error:failed to execute“D:\ARM\ADSV1_2\ArmAsm”是什么原因?(编译器为Keil Uvision4)
2,调试时是不是只需用USB线将PC机与J_link仿真器连接,仿真器连到电路板的JTAG接口就可以了啊?
刚开始涉及STM32系列芯片,编译器,下载器等都没搞通,请各位大虾赐教。谢谢!

网友:
MDK中有这个路径吗? 你重新安装一下吧
J_link 连接好以后在编译中设置仿真器

网友:
我的Keil安装好以后编译51单片机的程序都没有问题的啊,Keil装在C盘的

网友:
keil安装在哪盘里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关系,但proteus得在c盘里!

网友:
我来说一下你的第二个问题吧;
“2,调试时是不是只需用USB线将PC机与J_link仿真器连接,仿真器连到电路板的JTAG接口就可以了啊?”
如果硬件的角度来说,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保证一点,
那就是你要确保你的JLINK的接口和你的电路板上的JTAG接口都是标准的JTAG接口,如果是这样,硬件上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你的电路板上的接口因为布线需要而有所改动话,那你就要一个一个的用万用表去确认了。
在保证上面说的这个之后,就要从软件去解决---也就是进行相关的设置,
至于如果设置,三两句在这里也说不清楚,不过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有很多这种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已经上传了一份资料,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昨天我重新找了一个安装文件,重新安装后编译没问题了。
下一步就是调试了。谢谢以上各位。
desk 1983的资料我也收下了,谢谢啊。
我自己先看看,有不懂的再向各位请教。

网友:
提醒一下.有些例程会关闭JTAG口.到时候会找不到设备.我刚学的时候特诧异到底是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