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线编程

楼主(2003-05-09):
请教在线编程
请教各位大侠430F系列单片机不通过RAM如何实现在线编程!!
编程
在线
如何

网友A:
re:
flash系列都是不通过ram的。直接装载到你指定的64k空间内。

网友B:
re:
直接装载,是通过JTGA在线编程口通过电脑载入吗,这样显然对后期维护很不方便,我希望通过一个挂件的形式对其进行在线升级,该如何实现!?

网友C:
re:
看你是要实现什么目的。
开发阶段当然是用fet方便。你的产品到用户手中就不可能再配一台fet,可以通过串口和mcu交换数据,mcu利用flash的自编程实现升级。

网友D:
re
谢谢,不过430的资料介绍其自编程的好像很少,430的自编程是否也像通常的在线编程需要先写入一个引导程序然后通过引导程序再写入程序,还是通过另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