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楼主(2003-05-07):
****求救啊###
***请教各位大侠了###
下面是C51的程序,用MSP430怎样编这段程序??
望给为大侠指点;
MOV DPTR,#CMD_STD_RD ;标准读命令模式设置
MOV R2,#04H
MOV R0,#30H
LOOP_M1: MOV A,#00H ;将模式数据放到R0指向的地址中
MOVC A,@A+DPTR
MOV @R0,A
INC R0
INC DPTR
DJNZ R2,LOOP_M1
v------------DATA_TA××E ----------------
;ORG 1000H
CMD_STD_RD: DB 01H,0F0H,00H,00H ;标准读命令
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在这多表感谢
数据
程序

网友A:
怎么,没人理。。。。。。

网友B:
MOV #02H,R4
MOV #200H,R5
MOV #00H,R6
LOOP MOV CMD(R6),0(R5)
INCD R5
INCD R6
DEC R4
JNZ LOOP
;OGR XXXXH
CMD DB 01H,0F0H,00H,00H

网友C:
:up: 谢谢了,
我没在msp430资料上见过查表程序,我刚开始学

网友D:
请教
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个存吗?
MOV #04H,R4
MOV #200H,R5
MOV #00H,R6
LOOP MOV CMD(R6),0(R5)
INC R5
INC R6
DEC R4
JNZ LOOP
;OGR XXXXH
CMD DB 01H,0F0H,00H,00H

网友E:
LOOP MOV CMD(R6),0(R5)改为
LOOP MOV.B CMD(R6),0(R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