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时钟问题

楼主:
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能不能在其它的IO管脚输出ACLK?比如P6.0?
要是不能的话,要在一个管脚输出时钟信号是不是只能用timerA?
:confused:
:confused:

网友:
可以输出,mclk smclk aclk,分别在p5.4 p5.5. p5.6
看看资料

网友:
大哥,我的硬件电路的接法就是要求在P6.0口输出一个时钟作为其他设备的时钟输入,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是不是需要pwm输出?

网友:
pwm也不能在p6.0口输出呀。只能用软件仿真了。不能把线路板割一下吗?

网友:
555555~~~~
那怎么办啊? 这要是硬件设计错误,我的软件能编出来吗?
是不是不管怎么样,P6.0都不可能输出时钟?

网友:
但是可以用软件仿真。在ta0中断中置位及复位p6.0

网友:
老兄,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我用你说的那种方式试验了一下,可在进入cspy的时候告诉我好像是程序没有结束的标志,然后调试的窗口都不出来.不会这样让程序在这个产生时钟的过程中永远出不来了吧?

网友:
ta0_isr
bit.b #01h,&p6out
jnz aa1
bis.b #01h,&p6out
jmp aa2
aa1 bic.b #01h,&p6out
aa2 re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