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紧急求助!!!

楼主:
我使用的是MSP430F149
使用它的P1口上拉3.3V后直接去驱动发光二极管,我比较担心电流过大把单片机损坏???
它的I/O能够忍受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
驱动led没有问题

只要电阻选对,没有问题

网友:
那上拉电阻选多少合适?
如果太大LED可能不太亮
请多指教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是
由于我以前只用过51的单片机,满脑袋是地址线和数据线
我想问一下MSP430F149中的地址数据线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
re

430的一组端口(比如P1的8个口)在3v的时候最大电流不超过48ma,平均到每个口是6ma,你的led串个电阻就行,大小1k左右。
430的64k空间(sfr、rom、ram)内部统一编址,采用同一的寻址方式。没有外部数据地址总线,在使用的时候一般不用考虑。

网友:
看一下DATASHEET不就很清楚了:
IOH(max) = ?1.5 mA, VCC = 3 V, See Note 14 VOH = VCC?0.25 to VCC
IOH(max) = ?6 mA, VCC = 3 V, See Note 15 VOH = VCC?0.6 to VCC
IOL(max) = 1.5 mA, VCC = 3 V, See Note 14 VOL = VSS to VSS+0.25
IOL(max) = 6 mA, VCC = 3 V, See Note 15 VOL = VSS to VSS+0.6
NOTES: 14. The maximum total current, IOH(max) and IOL(max), for all outputs combined, should not exceed ±12 mA to satisfy the maximum
specified voltage drop.
15. The maximum total current, IOH(max) and IOL(max), for all outputs combined, should not exceed ±24 mA to satisfy the maximum
specified voltage dr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