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把ad12当作16位来用

楼主(2003-05-12):
请问如何把ad12当作16位来用
各位师兄:我记得在那里看到过可以把12位的ad当作16位来用,但是忘了出处,那位师兄可以给个提示?
如何

网友A:
应该不行吧。。。

网友B:
可以通过2次转换来提高分辨率,第一次得到输入电压的高位数据,第二次得到低位数据。有2种方法实现:
1。量程转换提高分辨率
2。改变A/D的基准电压(Vref)提高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