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和430接口问题

楼主(2003-05-09):
液晶和430接口问题
有没有哪位高手碰到16位的430单片机和8位液晶显示器连接,编程时时序不匹配的问题?是不是每次单片机输出到口线后给个延时,让液晶有足够的时间写入数据就够了?
接口

网友A:
您可使用F412 F413 好象没有延时呀。

网友B:
不用延时
只要调低CDO时钟到合乎要求,这样可以发挥低功耗特性

网友C:
不用
你在液晶模块程序内降低dco得值即可!或用F412做,成本将很多!

网友D:
我在用,关键是看你的lcd的内藏控制器的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