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

楼主(2003-05-01):
lcd显示。。。
用msp430f13x或mspf430f14x用液晶显示数据,用什么样的lcd驱动器啊和液晶显示模块,各位兄弟帮帮忙亚,最好是1.8-3.6v的工作电压,谢谢
lcd
驱动器
最好

网友A:
我是菜鸟,也正在做149的lcd,选用"LCM101"10位8段带小数点液晶显示模块。工作电压2.4-3V.工作电流2uA。

网友:
你想用什么样的啊?
我现在用的是12864的,没问题。就是字模放不下。

网友B:
可以试试HT1621
ok!

网友C:
我用149接的128*64的lcd显示,不存在字模提取的库的问题,直接按要求做成函数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