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V电压?

楼主(2003-05-11):
2.2V电压?
是不是除了在编程时需要2.7V以上的电压外,其他的情况下2.2V都可用?
email:gxf328@sina.com
多谢!
编程
其他
email

网友A:
MCU工作电压1.8-3.6V
MCU工作电压1.8-3.6V,擦写>=2.7V

网友B:
re:
flash自编程需2.7v以上,其他情况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