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132外接高速晶振
禁止访问

楼主(2003-05-11):
提示:
TI MCU论坛
TI MSP430论坛
MSP430技术讨论

网友A:
高速晶振有没频率限制,是不是可以接10M或更大丫
不可以。高速晶振最高是8M,而且和电源电压有关。电压低了,还要降低,请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B:
时外接的也,这也会有限制丫DCO的最高频率是8M,这个偶清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