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是不是只有在模拟仿真时才能设端点调试啊?
waytosun
waytosun

网友A(2003-04-30):
是不是只有在模拟仿真时才能设端点调试啊?
我一直搞不懂MSP430 Flash Emulation Tool 是怎么工作的,它在调试时每次都要把程序下装到目标芯片中运行,在标芯片中程序就自己独立运行了,那还怎么进行断点调试和控制??
是不是开发MSP430的程序都只能进行软件模拟调试?模拟调试完成后,再下装到目标板中,如果是这样,那么所谓的仿真器充其量不过是个编程器而已。
开发大一点的系统将会是一场恶梦!!!!
目标
下装
FLASH
程序
断点

网友B:
软件硬件多能设置断点
软件硬件多能设置断点

网友C:
可我的C-SPY在硬件仿真时设不了啊,C-SPY版本是:V2.31D
在硬件仿真时一设断点就出现:"Some breakpoint could not be set!"
我调试的是例子程序:Fet_1.c 无论在那条语上设都不行!

网友D:
可以设置的
选择硬件仿真可以设置断点,绝对可以,是不是那个地方设置有问题?

网友E:
zhaomsp:
请问你用的C-SPY 是那个版本的,在网上可以下载吗?
能告诉我下载地址吗?
谢了!

网友F:
我用的就是C-SPY版本是:V2.31D
硬件仿真很好用 不过BREAKPOINT只能少于三条

网友G:
MSP430的硬件仿真是通过JTAG实现的。如不能设断点,看看把光标移到语句中就可以了。不能在没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