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失败,怎么办?

楼主(2003-05-15):
连接失败,怎么办?
fet140(149),进入c-spy提示"找不到目标".昨天还好好的,并口也没有问题,是不是仿真工具损坏?那位大虾指点迷津?谢谢!
大虾

网友A:
查一查电源电压。

网友B:
我也有出现过,你把芯片松动一下试试。。。

网友C:
上次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我后来发现是片子的焊接不好造成的,仿真器很难坏的。

网友D:
我也常遇到这个问题
你把转接器的接口拔下来重接下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把f449芯片烧坏了,仿真器一点事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