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5-16):
求助
如果表具和抄表器都是430的芯片,抄表器的信号输入,控制口要加上拉电阻吗???

网友A:
原理上不需要。如果为了抗干扰......

网友:
管脚P1。1/TA0,P1。2/TA1,P1。3/TA2,P1.0/TACLK,第二功能是怎么使用的,我看书看的好混乱,而且P2。7/TA0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单独的呢,好奇怪,它的第二功能是要和什么配合用的呢

网友B:
说明一下,我用的是430F133

网友C:
Px口有功能选择寄存器,相应位置位就可以选择第二功能。

网友D:
第二功能用于定时器、AD、UART等等。